IBM R51黑屏

楼主(2012-09-22):
外接正常,点屏套件能单独点亮屏,怀疑是高压板坏,但是现在还不确定是高压板,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改自己又不会(接三根就能亮?找不到那三根,别骂我~)看论坛上说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就试试看,上图为N的时保险,万用表测显示无穷大,右边电压16V多,左边1点多伏到2伏,想着可能问题在这里,短接N屏幕亮大概2秒钟就灭,发出滋滋滋的声音,最后直接关机(保护了?)上面的六脚芯片是个什么东西,1,2 ,5 ,6脚互通,是不是要把N的保险去掉换个0欧姆的限流电阻?各位老师谢谢了~1

网友:
這個高壓板才十几錢, 不要弄得那麼辛苦了.

网友:
R51? 是Lcd的瓶是不是?

网友:
换电阻和短接是一样的 要找准问题再动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吧,飞12v,背光开启,地线。

网友:
六角芯片是MOS管

网友:
那个六脚芯片是屏供电芯片,用三线法改高压

网友:
找好接地  信号  主供电在动手

网友:
唉换个高压板试一试吧!一根高压板也就几块钱啊!

网友A:
楼主这理论就敢折腾高压板,佩服。

六角管子楼主已经发现四角相同了,应该是个MOS管。

网友:
把N的保险换了一个0欧的电阻,16伏通过了但是还是不行,屏幕几秒钟闪一下,进到桌面时候就重启,外接显示器正常,控制电路也都正常了,O45的3脚不接屏线的时候有23.7V的电压(这个时候外接的显示器一切正常),4脚16伏也出来了,但是插上屏线3脚控制电压就0V,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们维修在自己有可以更小减少成本外尽量多赚钱!!所以  自己检查到的问题一定要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理论就敢折腾高压板,佩服。

六角管子楼主已经发现四角相同了,应该是个MOS管。

有时候也害怕客户的东西放不开手脚,本人纯自学,仅凭爱好,希望能有所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