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楼主(2012-09-23):
今天接台DELL560S主机, 开机内存报警,换内存还是报警,拆除主板,测量,主板各供电都有,但就是内存报警,想刷下BIOS可基地找不来BIOS了,高手给点建议了,从哪里下手查啊。。。

网友:
这个机器你修好了吗?

网友:
重点查内存电路,内存供电、总线、时钟、运放。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那位有这样的bios,我正要用呢

网友:
最近我也在找这个BIOS但是都没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