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北桥发烫

楼主(2012-09-23):
有块杂牌945主板。在不装CPU和内存的时候通电,能通电,就是北桥很烫。装上CPU和内存不跑码。北桥边上的几个保险与地之间的阻值都是2欧。由于不知道945主板北桥电压多。所以不能判断是北桥还是北桥供电,我自己怀疑北桥挂了。所以想让大家帮忙判断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多半是北桥有问题,短路很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
北桥电压多少

网友:
一般短路了  都点不亮

网友:
北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