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维修HP4416S

楼主(2012-09-23):
前几天修复一台HP4411S,故障现象为开机电流1.2~1.7之间跳变,且伴随着黄灯闪烁,不亮机。AMD平台 ATI显卡,刷过BIOS后解决。昨天接了个HP4416S,顾客反映说开机不亮。QL66CPU  北桥:215-0674034  显卡:216-0728020.插上安泰信稳压电源,开机一摸一样的1.2~1.7之间跳变,也有左下角的黄灯闪。二话没说就刷了BIOS,开机结果故障依旧!难道是版本刷错了,找到一个和我一样板号的BIOS刷上去,开机—————“晕了”,都不能触发了 充电接口的灯一闪一闪。刷回去,换了个CPU 还是原来的跳变!不插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难道是北桥?!于是重植北桥不行,换新的北桥还是不行,重植显卡无果,换新的显卡无果。妈呀要傻了。摸摸南桥很烫,但一点都不想去搞BGA了。抽了根烟,找了个原装适配器。开机————奇迹发生了,久违的HP界面出现了。绕了一大圈,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为了寻找真相,换回他原来的北桥,开机正常,换回原来的显卡开机也正常,原来还是BIOS出的问题。早点找个原装适配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冤案了。该死的安泰信,但前几天的HP4411S刷过BIOS后也是用这个稳压电源点亮的,4416S却不行。所以维修HP适配器中心带针的要注意了,别走我这样的冤枉路!

网友:
用惠普专用转接头也不行?

网友:
用惠普专用转接头也不行?!

网友:
惠普不是有专用转接头??

网友:
不会吧,惠普专用电源头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4416s用hp专用电源头是能开机的,我试过。

网友:
这些必须要原装的   我从来都是用原装的    转接头   好容易误导人的

网友:
同意 一定是 头子的问题   买个 专用的 头子吧

网友:
这个经检吸取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4416s 电流跳变,我是搞不定的

网友:
原装适配器。 瞧下!

网友:
怎么会这样?

网友:
交流维修经验

网友:
有谁能说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中间针没电 根本就不开机过不了隔离管好像

网友:
连接头是基地送的那种,中心的针原本是没电的,但我把它改过,中间有18.5V的电压的,中间针没电是直接不能开机,我这个是能开机 但黑屏啊!

网友:
呵呵大多数的维修师傅都经历过

网友:
以前有过一次,HP515,换北桥都进系统了。触控板不能用,拆了重插了下,怎么都点不亮了。接口灯一闪一闪。早晓得换个原装适配器看看了。

网友:
楼主这路走得太冤了,戴尔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   不能接改的电源表  要接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