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65P-DS4有复位不跑吗

楼主(2012-09-23):
这块技嘉的板子有复位不跑吗,客户说就是拿刷子清下灰就这样了,电压都有,刷过BIOS(两个都刷了滴)有谁能给个思路,还有哪里会有问题,帖子上也没看到有同类的帖子      过5秒就会掉电重启,CPU拿掉就不掉电

网友:
看看其它的地方供电正常不!

网友:
检查掉件,经常见清灰有掉件的

网友:
华硕这种掉电的问题真的很麻烦,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在加电的时候 测试CPU有供电吗? 初步怀疑是CPU缺少供电造成的。。。

网友:
放过电    有电压    没有看见有掉件

网友:
拿掉CPU就不掉电?因为不上U不出vcore的,如果只是刷刷清灰,检查PWM芯片引脚有没有短路,还有IO的引脚有没有虚焊弯针脏东西。

网友:
CPU底座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