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PU过热保护功能

楼主(2012-09-23):
帮朋友修了一台电脑,华硕P4GE-MX主板,奔腾2.4GCPU,朋友反映说电脑通电点亮后一分名自动断电。刚开始我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好电源故障依旧。后来仔细检查了之后发现,CPU散热风扇支架有一个脚处于弹起的状态,CPU散热有问题,换了一个风扇支架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晕这也写上来

网友:
一点含量都没有

网友:
LZ 喜闻乐见了 乐~!

网友:
晕    这么低级的失误

网友:
也算一个小经验,新手可能会忽略的问题。。。。。。。。。。。。

网友(2014-07-26):
引用 网友A:
晕这也写上来

这事好像不算事。

网友:
请问朋友们像这个问题如果用诊断卡跑码显示代码会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