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正的显示器驱动板供电?

楼主(2012-09-23):
型号是vs10047    外壳是va721  我就是把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搞出来,然后我又不记得线的的插法   万用表电源板上有12伏有3.3伏 有2.2伏 可是测试驱动板有12伏和地线,还有1.9伏  就是指示灯没有反应  没有3.3伏   驱动板没有供电     我想问一下谁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12V是没到驱动板的你看看  5V到驱动板降为3.3V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接驱动板无非4条线:地、5V、开关、调整。
地就很容易找了,5V你只要看看那些三极管和电容,肯定有一脚是5V的,判断一下哪一根是通往那些插针的。有电以后,就很容易判断开机了。

网友:
找驱动板上个头大的电容 一般都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