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颜色的线电压都正常 为什么带不起来主板

楼主(2012-09-23):
刚遇到一个电源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几根供电的线 显示电压都正常  但是一撞到机箱里  就点不亮 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有的板子挑电源。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电解电容没有明显鼓包的  但是刚才看电路板背面有个电阻 和贴片电容有明显烧痕

网友:
看看代载后电压下降不……

网友:
把2个大电容换掉。再测量2个电容上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在原来的主板上用了2年多了突然这样的 应该不是挑那块板子

你换个电源试试呀

网友:
这是电源pg信号不正常 也就是电源内部检测到自身不正常 没有输出pg信号给主板 所以主板不会启动  主要查下两个大电容电压对称不 有没有明显的鼓包漏液 不对称插均压电阻

网友:
这个故障大部分是因为电源里的电容容量降低所致,换一下电源盒里的各种电容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PG信号是否正常,插口是否松动,多按几次复位键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查滤波电容,或者有墟焊

网友:
插个主板测试卡看看,跑不跑马,或者是狂跳马,有没有换两个主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