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好几个问题~无线网卡的,转正的,

楼主(2012-09-23):
最近在找风枪经验的帖子,所以注册个号,
请问 usb连无线网卡后,喇叭就会有干扰音? 独立声卡和usb声卡都有,是桥问题么?(nv独桥)桥加焊过正常半年了,修之前有个usb不能用,最近客户反映,开机不定时卡在开机logo
还有 为什么无法发日志呢? 权限分明写着无限制的,还有,推广ip下限100 是指要被点100次?

网友:
应该没有,你插USB无线网卡之前有杂音吗,建议更新声卡驱动

网友:
插才有杂音,换了无线网卡都有,加不加延长线都有,其他usb装置他没说有杂音, 应该不关声卡驱动吧,他有两个独立声卡加板载都杂音的

网友:
网卡插在主板自身的USB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