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就是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2-09-23):
能上qq就是打不开网页

网友:
系统问题,你可以吧系统做一下

网友:
打不开网页啊,那就换个浏览器啊 亲.

网友:
l 浏览器有问题吧

网友:
试试设个DNS,有些域名解析有问题就会造成打不开网页,能上QQ是因为端口不一样

网友:
这个解决方案有点多吧。。。系统 硬盘  杀杀毒也可以吧。。。

网友:
网络尖兵问题

网友:
浏览器有问题  中毒了

网友:
可以下设置下DNS码看看

网友:
DNS获取错误

网友:
NDS选个自动好了

网友:
系统重装另个版本

网友:
有个说的对的,这种情况网络尖兵造成的,升级路由特定固件试试

网友:
泪奔了,一般都是dns错误,如果是直接连着宽带就打宽带客服电话,如果有经过路由器,就把dns设置成网关,百试不爽!

网友:
路由器不智能挖

网友:
qq可以用UDP方式联网,浏览器必须是HTTP:
2种情况:
1,浏览器问题,也是浏览器设置问题,自动检测网关。换个浏览器
2,你的HTTP端口被封了,有的同学能开关几次moden后打开,我试却不行。

网友:
DNS该写就写

网友:
MTU设置一下,有惊喜

网友:
一般都是dns错误

网友:
这个我试过:在开始—运行里输入:
regsvr32 Shdocvw.dll
regsvr32 Shell32.dll (注意这个命令,先不用输)
regsvr32 Oleaut32.dll
regsvr32 Actxprxy.dll
regsvr32 Mshtml.dll
regsvr32 Urlmon.dll
regsvr32 Msjava.dll
regsvr32 Browseui.dll
注意:每输入一条,按回车,第二个命令可以先不用输,输完这些命令后重新启动windows,如果发现无效,再重新输入一遍,这次输入第二个命令。

网友:
该DNS,然后网上邻居 右键 属性  本地连接 右键 状态 支持 修复 再本地连接 停用 启用 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