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610开机卡显鼠标处.....

楼主(2012-09-23):
有时能进系统....关机后..故障依旧...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说,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比如换个内存试下,换个系统试下,也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等等,一个个试吧。。。。。

网友:
有可能系统问题,或者是硬盘问题,或是北桥的问题或IO。这个很难说清楚

网友:
进系统PE试下如果如旧就不是软件问题了逐一排查硬件就行了

网友(2013-12-19):
你有没有接上键盘,如果没有接上键盘,会一直卡在那里,你只需要外接键盘,按 CTRL+ALT+DEL就可以进到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