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陶工西数WD800BB-88JHA0二次开盘盘片划伤提取0面数据

楼主(2012-09-23):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个西数黑盘二次开盘数据恢复成功的案例:

该用户是浙江一客户,打过电话来说有一块西数WD800BB-88JHA0的硬盘已经在当地的数据恢复公司进行过一次数据恢复,但是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能将数据提取出来,最后断定是由于盘片有划伤无法恢复,在坛子里查看了我的技术帖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试一试,经询问,硬盘在当地数据恢复公司搁置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明硬盘应该还是有希望提取数据的,不然早就直接打回,二次开盘是有一定的难度,也不知道上一家做了哪些操作,有没有恶意破坏都无从查起,于是将情况和客户说清楚,客户还一样坚持尝试,自愿出两个相同型号的备件盘进行恢复,数据是相当的重要!第二天下午便收到客户的快递,下边上图供大家参考

由于数据涉密硬盘的信息不能随意透漏,还请大家谅解。

收到该硬盘的时候,先查看了硬盘盘面的SN号码是不是和盘体的一致,确认无误以后,由于是开过盘所以直接进行开盘查看硬盘盘片的硬盘,开盘以后发现硬盘的盘面有一道比较明显不长的划痕,且处在硬盘的外圈,拆下盘片查看底部盘面没有任何问题,硬盘的固件信息储存在硬盘的0面,可以先试着读取固件,先将故障盘的磁头进行检测发现已经是损坏的,于是将客户备件盘磁头更换上去,先进行一次通电,发现磁头有明显的寻道的声音,但是在最后读取的动作的时候磁盘停转,很明显磁头读取固件区的时候出现异常。于是将1面磁头虚拟掉,只留0面磁头,再次通电,硬盘能够正常起转且不停转,但是硬盘却不能正常识别型号以及容量,找来相同型号的硬盘同样只保留0面磁头直接进行热交换,能够顺利的读取故障盘的固件信息,将主要的固件信息一一核对,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将故障盘的固件全部写回备件盘,直接进行热交换不成功,保留0头去掉1头再次热交换成功,在进行DE的时候进行分头,只保留0面磁头读取数据,能读到一些绿块儿但是速度比较慢,于是在磁头镜像编辑菜单将主磁头副磁头统统改成0头,不断电再次热交换,0面的数据完整的读取出来,1面的数据由于划伤无法镜像,DE完以后扫描数据,有一部分图片只能显示一半还有大部分小word文档能够正常打开,最后客户确认数据的时候认可数据,至此数据恢复算是成功。

网友:
热交换是在带电下
将不在工作状态的零件或线路板拔下
再换上相同型号零件或线路板

网友:
今天又学到一个名词。

网友:
是的  确实很麻烦  很多的提取出来客户都不买账的 这个也算是运气了

网友:
x修硬盘太难了。

网友:
数据恢复还很陌生呢

网友:
是热交换呀..开机换

网友:
坏一面的,也要看客户的运气了。文件多,肯定麻烦。客户不一定同意。

网友:
什么是热交换呀..开机换?具体是那呀?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什么事热交换啊很陌生的词语

网友(点评):
热插拔 和热交换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