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8W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2-09-23):
具体现象如下:
       不接VGA线的情况下,按下显示器电源键,指示灯亮黄灯1-2秒,后变蓝灯,显示器出现ACER  LOGO,后4-5秒显示没有信号输入,一直这样亮着.这时电脑指示灯一直是蓝灯,不会变黄灯,(正常不接VGA线,等一会应该变黄的),接上VGA线,显示器无显示,指示灯一直蓝灯,请问这种是现象是什么问题???
  补充一点.
      客户刚拿来时,现象是,开机显示一下就黑屏了,能看到桌面,认为是高压部分出问题,拆开以后更换一个高压条,就变成这样了.把更换的高压条拆了,恢复原状,就变为不显示的现象.

网友:
哪位老大指导下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丢失了或者驱动板上面的6脚元件坏。一般可以拆除这个元件试试。

网友:
指示灯变蓝色了,说明驱动板有检测到信号,只要场信号和行信号有了,它就会认为有信号了!
而没图像的话,估计是RGB三基色有问题,你检查一下他们的对地电阻是多大!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刷吧,要是不能刷就换吧

网友:
多谢,关键是没有刷程序的工具呀,

网友:
会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基本换个驱动板就搞定了,加油支持你。。

网友:
哪有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