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51125

楼主(2012-09-23):
为什么REF只有0.6,VREG5 只有1.9 。VREG3只有1.1
芯片换过两个了  19V正常
EN0在跳变,ref旁边电容换过了

搞定了  REF板层的问题  我把线全部割断 然后 飞了4跟线 就OK了  ,最后他的网卡,时钟,和一个给北桥供电的芯片也都坏了,我估计是打雷打坏的   飞线没办法上图了  手机太差

网友:
没有短路的  阻值都是400左右

网友:
割线看下是不是负载问题,也可能买的IC本身是坏的。华强那些SB没有一家不翻新的,散新就是翻新,我也碰过连换两个都不行的,换第三个才好

网友:
那玩意是线性的 供电正常就会有 你查下供电 上次就修到一台 用表量有19V 但是带不动负载  主供电不正常

网友:
注意焊好了吗?芯片应当没多大事。好多芯处发回来后脚位氧化很重,先给吃上锡,然后再焊吧。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线性估计负载  拉低了吧,芯片发烫么?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主供电19V 基准电压2.5V 使能信号3.3v  你查查

网友:
看看二级有没有短路的,一级没有不代表二级不短

网友:
线性都不短  5V500多 3V  400多  待机+5+3阻值都是400多  19V是有的  关键没有图纸  这个HP516的不好找

网友:
找到图纸了   这个图不好找呀

HP CQ516 Volna 09-AMD-DIS_MV_20090424.pdf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REF这边的问题  哎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后面短路引起的。

网友:
线性的电压还有二级吗

网友:
图纸很强大,我下了谢谢

网友:
vreg3,5 不正常,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