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0HE电池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2-09-23):
ASUS 1000HE电池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插上电池用万用表测量供电也会不开机,插上电池不做什么测量能开机,适配器完全开不了,请大哥们给点思路

插上适配器,开机按键电压3.3V,按下开机有跳变,EC供电正常

asus EeePC+1000H_R1[1].3G.pdf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可能有问题自己查查

网友:
看看适配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适配器保护隔离这边吧,应该没过保隔

网友:
持续关注中,这类故障的问题,我也一直解决不好。

网友:
插适配器EC供电都正常了而且用电池可以开机说明待机部分正常,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经验告诉我是隔离二极管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问题应该在,冲电芯片与EC之间,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插适配器测量了部分电压,大家帮我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