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屏黑屏能不能修

楼主(2012-09-23):
接修一台飞利浦190EW9,开机屏幕有点微亮,灯管工作正常,怀疑驱动板问题,用通用板代换还是微亮,判断是屏问题,屏型号是MT190AW02 V.0  量屏上5V,25V,12V,3.3V供电都有,心想屏坏一般都是白屏,黑屏屏坏还没见过,是不是屏上的主芯片NT71208FG-904或24C08W1数据坏了,请朋友们看看这个屏还能修吗,有数据发个数据试试也行!

网友:
这种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黑屏能修,,那个24里面的数据 只有只有找有这个型号屏的人 叫人家拷出来

网友:
只能刷个程序试试,不过这程序不好找

网友:
还是要先看一下黑屏后,屏内显不显示,如果不显示只有刷数据看一下。。

网友:
嗯,谢谢上面3位兄弟,修屏的资料太少了,找到了跟大家分享!

网友:
屏上应该有一个-7v左右的电压有吗?

网友:
支持7楼师傅的意见

网友:
呵呵,我好像有这个屏的电路板,我看下是不是一样的拷出来

网友:
一般屏坏了我都不修了

网友:
LZ,你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一模一样的屏, 上次屏碎了把电路板留了下来

MT190AW02V0 C1-A
主芯片NT17208FG-904
CSI 24C08

MT190AW02V0 24C08数据.rar (354 Bytes, 下载次数: 112)

网友:
犀利哥不少啊

网友:
屏的数据怎么拷出来啊

网友:
屏的数据怎么拷?很想弄明白,能告诉我们吗?

网友:
是啊,知道的说一下啊

网友:
谢谢ycqyxh  真是有心啊,我去试试!
楼上的朋友,读屏的数据就是把屏上的贴片24C08拆下来放在编程器读出来!

网友:
实在没有原装数据的时候换个空存储器会有惊喜哦 前几天修了惠普的 直接清空数据就OK了

网友:
谢谢ycqyxh  数据写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