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111P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2-09-23):
LOC111P
求解LOC111P的应用以及检测方法?图纸如下:

网友:
光耦都是用指针表量的

我测光耦从来不用指针表,只用数字表

网友:
5脚和4脚为何是内部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
楼主,我认为可以这样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西门子线性光耦IL300的内部电路

而LOC111P的内部电路
l
两者是等效的,也就是说LOC111P内的3-4、5-6是光敏二极管。以前三极管比较昂贵,如果坏掉,但其中一个PN结还正常的话,可以作为二极管使用,俗称三改二。
所以测试也很简单,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为2-1端提供一对应电流输入,用电阻档测3-4、5-6的电阻就行了,和普通光耦基本一样。

网友:
哦~~原来如此,懂了。

网友: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就是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11-05):
用万用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