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

楼主(2012-09-23):
华硕F80S,ATI独立显卡, 开机有LOGO声音,无显示,接外屏可以显(有点花屏), 第一次加焊故障依旧,第二次植球故障还是依旧,第三次更换显示芯片,故障还是一个样,屏也换过了也不行。 (开机有LOGO声,内屏上无图像,也无背光),有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分享、指导一下,谢谢了。 会不会是北桥呢

网友:
求助 求助 我的也差不多  只是花屏 显卡显存都换过新的了  最后没办法 北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
金手指和显卡插槽清洁一下,这系列的机器,开机有LOGO声音无图像,排除显卡可能性的话,重新刷个bios。遇到好多了,测试别的显卡板是不是好的,等测试完换原来的板不亮了,都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三楼的朋友,这机器不是那种带独立显卡板的机器! 我现在手头上正在修这款机器! 原故障就是进系统大概三分钟左右花屏 然后蓝屏重启! 加焊无果! 换了块显卡 能听见LOGO声音 不显示!!  正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