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15板经常无CPU内存供电

楼主(2012-09-23):
915板 AMD3800的U,偶尔能点亮能进系统不掉电。点不亮时CPU各供电管无1.3V,内存无1.8V,CPU电管芯片各脚无供电。
请教维修思路,我是新手多多感谢。

网友:
查下电源供电输出正常不??

网友A:
先排除电源和接口故障。

点不亮的时候顺着内存的工作条件排查。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B:
可能是电源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电源和接口故障。

点不亮的时候顺着内存的工作条件排查。先换内存试试。

电源,内存和U都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芯片虚焊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变形了

我以前修过一块板,客户说有时点的亮有时点不亮。我量的时候发现cpu没供电,把cpu供电芯片焊一下就好了,到现在客户都没拿来返修。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如果是INTEL 915的板怎么可能上AMD的CPU??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