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闪屏,不知是芯片还是显存,里面有检测图

楼主(2012-09-23):
之前的主板坏了,在淘宝上买了块V3700的板换上去,965独显的,我不玩游戏,显卡基本上没高于60度,CPU温度最高也就60多度,上个月在看电视剧时出现闪屏,重启后显示屏是亮的不显示,电脑是正常运行的,按大小写灯会亮,外接也是一样,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又可以显示了,放了一段时间后用检测软件检测是没有问题的,但开机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出现闪屏死机,前几天试过蓝屏,重启后用软件检测是正常的,刚刚又出现闪屏了,这次用软件测试出有问题了,但自己看不懂是芯片还是显存,请大家帮忙看下。对了,之前还出现有满屏有规律的红色竖条纹,进BOIS有白色的规律竖条纹,现在不会了。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屏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NV独显?自己换个显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确定是好的吗

死机那是显卡或北桥

网友:
中午检测后就一直没关机,停留在检测完成的界面里,刚刚重启后再检测了一遍,竟然又是正常的。

网友:
DV2000是显卡门的吧,换个显卡芯片吧

网友:
和我的一个3850显卡一样,有时正常,有时检测又有问题,原因不明。。。

网友:
显卡着了,更换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DV2000显卡门 显卡应该有问题 做下BGA吧

网友:
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此机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换升级版的。

网友:
不用换,就是虚了,重做显卡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显卡问题多呀

网友:
显存可能虚悍了

网友:
这个本大多是芯片虚汗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不 行就 换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两天比较忙,昨天拆机把盖住显存的喇叭剪了一个角,把两片显存都露出来再垫上硅胶垫跟键盘下面的金属直接接触,今晚用了3个多小时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闪屏的情况,也不知是不是今晚的温度比较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