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6F REV:1.2主板,检查卡,都跑了一圈。喇叭都滴的一声了,就是图像不显示

楼主(2012-09-23):
联想 L-I946F REV:1.2主板,检查卡,都跑了一圈。喇叭都滴的一声了,就是图像不显示

换了N个显卡,集成独立都一样。压桥一样。
BIOS也刷了,
无思路

网友:
主板诊断卡代码是多少????

网友(点评):
跑到85了。 FF-C1-C3-25-26-5F-85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上bga,加焊。

网友:
是不是显卡曹坏了。。。。

网友A:
换张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张独显试试

换过独显了

网友:
检查电容器

网友:
打下行场就知道了,无穷大为虚焊,阻值低为桥坏

网友(点评):
阻值低500欧姆左右

网友B:
你壓過橋就說明你心裡還是認為它是有問題,你該查的都查過 那就加焊或重植下橋     加油!

网友:
主板上有跳线具体哪个忘记了

网友C:
有没有一个pg信号送给集显的,查下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壓過橋就說明你心裡還是認為它是有問題,你該查的都查過 那就加焊或重植下橋     加油!

好的,我加焊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个pg信号送给集显的,查下pg信号

可是独立的,为什么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