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PU电压高到8点几V

楼主(2012-09-23):
DELL E210882主板  测CPU上管G电压控制级电压。9V多 D级电压12V S级电压8V多 下管G控制级电压0V D级电压8V多 S级电压0V   cpuIC为adp3188加adp3418k测adp3188 28脚有12V供电 11脚为EN电压0.87V PWM都没有电压。 adp3418k 4脚有12V 1脚11.2V 2356脚都是0V电压。7脚有8V多 8脚10V多。请问adp3418K怎么才能工作。5脚怎么会没有电压。8脚有10电压是太高了吧。 adp3188都换过了。而11脚EN怎么才0.87V要1.2才对吧。请那个师傅能说下吗。新手学习中......

网友:
MOS管有挂的,下管的GS击穿了吧。顺着如果排除PWM芯片故障就顺着EN找来源,通常是VTTFSB进CPU后转化的VTTOUTR和VTTOUTL控制产生EN,0.8到1.2都有可能,常见1.2.

网友:
我前天遇到个主板,CPU供电3.5V,而且过一会上管就烧了,搞到最后是2个PWM控制芯片3418K坏了

网友:
电压偏低,应该是电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什么型号,我也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A:
一般过压就好考虑把IC换一下、、毕竟输出的标准电压你是知道的。3.2V太高了,你就不怕烧CPU???

网友:
我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把主控和协控一起换了先。。。。

网友:
吧3418都换了,还有电源IC。把cpu压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过压就好考虑把IC换一下、、毕竟输出的标准电压你是知道的。3.2V太高了,你就不怕烧CPU???

我上假负载呢,我哪敢上真U啊,呵呵

网友:
今天到了ADP3418K换上……上单核U跑乱码。在上内存会掉电。上双核U都不跑码。

网友:
EN脚的电压有排除是否正常,把接EN脚的电晶体拔掉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