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21S插电源后CPU使用率升高

楼主(2012-09-23):
接到一台惠普4421S的机器,插电源CPU使用率就会升高,看电影会卡,换了原装电源也是一样,系统也换了依旧。我认为用电池一切正常跟硬盘,内存,CPU应给没关系吧,但是插上电源CPU使用率就会升高,那位有修过这种问题请出来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真没见过,但想挣钱的话 CPU 内存 硬盘 系统都换了试试。可以点亮的机器最好别动主板。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终结此贴   因为不是原装电源

网友:
喔。HP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尽出些奇怪的故障!!!!!!!!

网友:
NND,换电源,也得换原装啊,这个都是常见问题了

网友:
我原装的和OEM的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必须是4416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