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C104主板维修资料和图纸

楼主(2012-09-23):
谁有PC104主板维修资料和图纸

网友:
这是灌水吗,确实没见过的东西
以后还是沉默吧

网友:
这是工控板 盛博公司出的486的。 我维修时用在提花机上的,

网友:
工控机的资料都很难找的  我之前修过一个  是叫客服要的BIOS    你可以找他们看看

网友:
我非常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类废话!有不明白的可以上百度、谷歌,工业标准而已,又不是什么机密资料。
你们这样做对论坛有意义吗?

网友:
工控主板一般都没资料的,只能是慢慢摸索

网友:
我遇到的PC104板是Intel 386CPU的板,也是缺图纸,不好找呀~

网友(2012-10-24):
SBS(盛博)的主板我最熟悉了,我100%能修好,另外:图纸楼主是不可能能找到的!

网友(点评):
给点资料行吗

网友A(2012-11-23):
这板子没有啥花头,一块cpu,一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没有啥花头,一块cpu,一块桥

问题是我不知道他 的上电时序

网友:
楼主,把那两个大芯片型号报出来,大家帮你想办法

网友:
这板子的借口定义有没有?一般看来这板子用单路5V供电就可以了,其他电压应该有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没有啥花头,一块cpu,一块桥

104部用太多关心,这就是一个阔展出去的总线

网友:
采用增强型的80486 的处理器作CPU  就是这2个大芯片

网友:
兄弟,“增强型的80486 的处理器”是什么芯片呀,你可真急人

网友:
就是 INTEL486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