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正常DVI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23):
一批双敏小牛版的GT240的显卡,VGA正常DVI不显,刷过BIOS还是一样,拿一片同样的正常的显卡打DVI口的值,发现第2324脚有导常,正常的显卡有500左的值,故障显卡无穷大,怀疑有断线,于是对比正常显卡在GPU边上找到断线那根线飞线到DVI口的第2324脚,再打值正常了,上电测试此显卡修复。
       这批显卡是从网吧拿回来的,一共拿回来15片显卡都有9片是同样的问题,最后上几张这种显卡的照片。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显卡,但是没修好。

网友:
怎么全部是同一个地方断线?这么细腻的地方楼主都查到了,厉害!!

网友(2014-07-21):
厉害

网友(2012-09-23):
这批显卡己经拿回来放了好久了,一直没多少时间去修,都想放弃了。刚好昨天比较闲就拿一片同样的对比来修,结果才找到问题。

网友B:
最喜欢修这种一批一批的板子,一通百通,有块好板子作对比就更幸福了。

网友:
维修都是靠量的了

网友:
呵呵 ````做维修的都是喜欢遇到这种事

网友C:
为什么没有外伤也会断线,?

网友:
有相同的才行了,要不都不好查了

网友:
楼主赚到啦,还是批量的好修。

网友D:
楼主怎么不发怎么飞线的图片给人看看呢  发些 这种图片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不发怎么飞线的图片给人看看呢  发些 这种图片有什么用啊

发的第一张图片就是飞线的啊!相机不好用拍出来的效果太差了,对不起大家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外伤也会断线,?

应该是做工太差了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喜欢修这种一批一批的板子,一通百通,有块好板子作对比就更幸福了。

是啊!我还修了另一个网吧的主板,捷波HA03的,有个通病是F71863的IO坏,这种IO很少见也很贵,我淘宝上买一次都是5-10个。那批板修得爽,呵呵

网友E:
好好装在机箱里用着怎么会断线呢?
是不是其它问题在别处修过,别处修不好,就给弄断线?

网友:
我还没有看明白的啦/ 为什么要飞线的啊/那个是什么信号还是什么的。/你维修好好厉害 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好装在机箱里用着怎么会断线呢?
是不是其它问题在别处修过,别处修不好,就给弄断线?

这些显卡都是一修的显卡,二修的我连看都不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好装在机箱里用着怎么会断线呢?
是不是其它问题在别处修过,别处修不好,就给弄断线?

DVI接口的第23、24脚是时钟,断线了就自然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看来修卡要认真啊。。

网友:
这也算是一种通病吧,谢谢分享

网友:
有对照有参考真好

网友:
这种PCB质量真差。。。。。。。。。

网友:
这种问题值得注意,DVI不显是经常出现的事,当然如果不是线的问题,就需要检测外围电路了

网友(2014-07-21):
眼力好的大神看一下就看出来了哦?

网友:
这显卡做工这么差,都断在一个地方。。。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板层断线了

网友:
能收到批量的,还是这故障难得啊。有些到核心是断的

网友:
有这等回事?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显卡,但是没修好。
我有个msi n240gt的显卡,风扇转不显示,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有同样的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