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D5 内存供电管发烫。。。

楼主(2012-09-23):
主板是新的,有2块。。是杂牌的主板(华逸)
2块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主板是刚刚买回的。。。。。。。。
我怀疑是不是CPU有问题。手上又没有CPU代换。。。
有没有人碰见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没CPU就先测下各个供电啊

网友:
CPU没得代换,就查查供电电路,主供电和SPD都看看。

网友:
北桥挂了  。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试试看吧。

网友:
有些板有点发热应该正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