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敏速配9800GT浩克版 bios

楼主(2012-09-23):
求9800GT 512M 256bit DDR3 显卡bios
现在刷了个其他的bios 装驱动花屏 原故障不亮

网友:
显存是梦奇达的吧-10的显存吧 刷一般梦奇达的9800GT 512MB   BIOS就可以,我有这个卡,也刷别的BIOS都行

网友A:
我搞错了,我的是速配9800GT 浩克版 512MB 256位550/1800的,是现代的显存,可能BIOS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错了,我的是速配9800GT 浩克版 512MB 256位550/1800的,是现代的显存,可能BIOS用不了

非常感谢了,要么把你的bios给一个,我试试
我看贴纸和你的一样只是显存用的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