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欠压?

楼主(2012-09-23):
接了一CQ40,本来是不显,显卡问题加焊了,显了,但是会掉电。原本可调电源是18.5v,然后试试用21v就不会掉电。。大大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主供电IC更换过试过吗?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哦。。。。

网友:
散热问题处理好了吗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有电阻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