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奇怪的IBM X220板,BIOS下面有声音,进系统无声音,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2-09-23):
此板,BIOS界面下面,耳机,喇叭功能一切正常:不插耳机喇叭发声,插上耳机就是耳机发声;
进系统以后,一直都是喇叭响,耳机失效。
量HP_JACK_IN信号正常。经过H8以后,-SPK_MUTE信号不正常:
在BIOS界面下,-SPK_MUTE信号正常;
进系统以后,-SPK_MUTE信号,插上耳机,不插耳机,都一直是高电平。
奇怪的是如果用X220的扩展坞上的耳机孔,那么进系统以后,-SPK_MUTE信号又正常了。也就是说,用底座进系统以后,插耳机就耳机响,不插耳机就喇叭响,功能又是正常的。
刷了BIOS,不行;更换了声卡芯片也不行。就差H8没换了。。H8的问题?可是又不像。如果H8有问题,为什么插了底座以后,H8的功能又恢复正常了呢?除非底座信号影响H8。。。

求高手解读。

网友:
是不是键盘把声音关掉 了

网友:
我每次这个问题都直接换了那个板子 好像一百多一个 修好过一次 还有次没修好 后来就直接报换那个小板了

网友:
100多一个小板,不如换了好

网友:
这是X220啊,不是X201,哪有小板……

网友:
楼主检查接口了吗?

网友:
BIOS界面下面,外放和耳机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慢慢查吧,好了说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