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点位图下载

楼主(2012-09-23):
  在论坛上下载点位图软件,怎么都打不开啊?T4O的话就可以。其他的。就算下载了都会提示缺少文件打不开。就像这样。

网友:
我花了好几十点的下载分,下载了还几个。都打不开。真真是郁闷啊。

网友A:
不知道软件能不能打开,如果可以,可以先打开软件,再在软件中找“打开文件”,找到点位图文件,打开,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软件能不能打开,如果可以,可以先打开软件,再在软件中找“打开文件”,找到点位图文件,打开,试 ...

打不开软件。我用T40的软件去试。也打不开。

网友:
我下的是解压包。解压后里面没有软件。或者打不开。白白浪费了那么多下载分。唉。

网友:
太好了。T40的点位图软件可以打开T60的,但是华硕的点位图还是打不开。像上面的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
不知道啊。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