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C显示屏发红(背景红色,字体白色)

楼主(2012-09-23):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手上有台联想S10-2C的上网本(板号:BM5960 Rev:1.3),现在开机显示屏是红色背景(正常黑色),能正常进系统,系统中是花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一样,请高手解答一下,tks!(如下图)

网友:
显卡坏了  或是虚焊了  加焊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很像排线的样子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板子,不是独立,难道要做北桥吗?各位再给个意见啊!!!

网友A:
用风枪在显卡或北桥缓慢吹30秒,接触显示的话就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A:
外接VGA试一下,排除一下显卡问题,或者屏本身有缺陷

网友B:
屏接口对地值第一组为:395;第二组为:407;第三组为:408;第四组(clk)为:408;屏接口的对地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对地值第一组为:395;第二组为:407;第三组为:408;第四组(clk)为:408;屏接口的对地值应该是正 ...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请问温度应该如何打呢?我看了北桥被打白胶的,是不是还要将胶挑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在显卡或北桥缓慢吹30秒,接触显示的话就是显卡问题啦

屏接口对地值第一组为:395;第二组为:407;第三组为:408;第四组(clk)为:408;屏接口的对地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VGA试一下,排除一下显卡问题,或者屏本身有缺陷

外界VGA是正常的,显示完全正常啊!

网友:
花屏,一般显卡,可以焊一下试试

网友:
有没有哪位碰到这种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屏和屏线都换过,屏接口对地址也正常,还有外接VGA也是正常的,就是显示红色,到底何故啊?难道是真是北桥吗(这是集显的)?接硬盘进XP系统都是可以的就是显示不正常啊,何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对地值第一组为:395;第二组为:407;第三组为:408;第四组(clk)为:408;屏接口的对地值应该是正 ...

我想问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测出来的这4组对地阻值,我估计是屏和屏线都插主板上测的吧?
我意思是你要拔出屏线来,再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是这样的吗, 请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测出来的这4组对地阻值,我估计是屏和屏线都插主板上测的吧?
我意思 ...

拔出来测每组都在442或者443之间,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像屏线接口问题,我今天修了个F41 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屏线接口问题,我今天修了个F41 就是的

那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
显卡。。  这种上网本有显卡么。。   估计排线或者屏 。 把屏线接口用洗板水洗一下(上下都洗一遍)试试看。屏如果有现货 直接换个屏试试看,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就是屏线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显的问题, 数据线少了一组, 你看看排线是不是断了

同意

网友:
纠结,直接干显卡啊,没显卡干北桥

网友:
先看看屏线吧,还是不行就做北桥了,(没有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进系统花屏的,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缺色,RGB信号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已经解决了,是屏接口的问题,上面有位同仁已经提到了,万分感谢!

网友:
R61有这种一样的故障,是屏线。楼主最好是费点时间自己用表量屏线两端是不是同路啦!有很多时候代换是不管用的!

网友:
打下主板屏线接口的阻止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很多是屏线或屏口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缺色,查接口和屏线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或者虚汗了 导致的三基色少了一色?

网友:
回焊北桥,桥坏得多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是神马情况

网友:
一般来说是显卡了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屏接口的问题,谢谢提醒!

屏接口是怎样处理的,能分亨吗?

网友:
接个外屏看看嘛,如果外屏正常,十有八九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接口是怎样处理的,能分亨吗?

屏接口的针脚有连脚。

网友:
这才是完美维修案例。

网友:
可能是屏线

网友:
修过一个DELL和LZ一样的故障     主板LVDS数据线断了一根

网友:
先干了显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