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不触发整机无电压请师傅们会诊附图纸

楼主(2012-09-23):
惠普V3000,板号SHIBA MB  05234-4  48.4F701.041.
插电源适配器,电源头处的指示灯一亮一灭,开机没反应,拆机测量整机无电压,下面是测量过程。
这里的电压显然是不对的,继续往后查

断开图中的保险电阻后U2的123脚上升为19V,测量保险电阻以后的阻值为2,判断为DCBATOUT对地短路,我仔细看了一下图纸DCBATOUT的电路大多是如下图的部分组成的,直接通过某个零件对地的除了贴片电容,几乎没有什么元器件会引起对地直接短路的。

请教师傅们1、是不是判断为DCBATOUT电路部分对地短路?2、如果短路怎么测量是一个一个拆下贴片电容测量吗?还是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
请师傅们赐教,与新手们共同进步,谢谢!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Wistron HP V3000 DV2000 AMD

网友:
继续等待审核!

网友:
居然无人回复,就这样给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