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 VER:6.0 求助

楼主(2012-09-23):
A770e 上9650CPU,不复位;上4600+正常点亮。郁闷!!人家原本上的就是9650,经确信,9650CPU没有问题,大家给说下是哪的问题,
cpu

网友:
是那种cpu挑板,我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
要是你确定还是可以用的话 你刷下BIOS吧 再不行就是桥出问题了 不支持大CPU了 没办法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BIOS已涮,在管方下载了2个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

网友:
BIOS刷过,那有可能还是CPU供电这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