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逸彩8500GT-GD2 256MB变色,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3):
手上一块 《七彩虹 逸彩8500GT-GD2 256MB H25》

什么都正常! 3D MARTS 也能跑,就是一个问题,变色!!

而且,是 全屏显蓝色!!

接口的RGB三接口对地值为75

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b]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搞清楚那3个75欧姆是什么意思?把它搞清楚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测量。测量的结果对不对了。变色的故障在显卡维修中是最简单的。

网友:
换显卡接头

网友:
Lz 说句话你别生气阿,就你这技术也只能修85了,高了你也修不了. 你这个是缺色. 小了是色容和三基色电感的问题,大了是GPU内部问题.就说这么多,自己研究去把- -.

网友:
加焊新片,不行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