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9A330BW这机器老程序错

楼主(2012-09-23):
8号拿来一台三星S19A330BW一看是灰屏刷了bios ok。但20号又灰屏。还是bios、求解释我怕又返修啊、

网友(点评):
楼主叫王五毛么 怎么这么像我们店里的那个王伍毛啊 !五毛来顶你了

网友:
把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连芯片一起换

网友A:
三星的BIOS,哎,我好少换蕊片的,也写过了不少,三星通病呀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改良后的程序还是之前的程序,看一下版本。之前的程序迟早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改良后的程序还是之前的程序,看一下版本。之前的程序迟早还会出问题的

有没有发我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BIOS,哎,我好少换蕊片的,也写过了不少,三星通病呀

我这台返修一次了哦

网友:
前天也刷了个。。。照这样说的话迟早会再回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改良后的程序还是之前的程序,看一下版本。之前的程序迟早还会出问题的

给我个新程序啊

网友:
据说三星的数据丢失是供电电路的滤波问题造成的 楼主可以试着加个电感和电容试试

网友:
三星一天能闹死人

网友:
换存储芯片!

网友:
真的我就想找这样的资料,哪位传个上来啊。

网友:
电路上有滤波电容不好造成的丢程序

网友(2012-10-23):
对于这种故障,本人也碰到几台是这样的故障,这钱容易赚。

网友:
请问你们怎么刷三星的程序,拆下芯片刷还是?

网友: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台显示器用一阵黑屏的?
这个高压和驱动板一体的,高压部分都把黑色的架子热得变形了
用几秒钟就黑屏了,高压有响声,高压那里的电感和一个三极管温度好高,电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个 bios文件,没出过返修的
谢了 真的能用

网友:
楼主 搜不拆机维修的那个帖子有三星的在线升级软件

网友:
谢谢 提供这个现在很需要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存储芯片吧

网友:
电路上滤波电容不好造成的丢程序

网友(2012-12-02):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个 bios文件,没出过返修的
怎么是3个BIOS的哪个是?

网友:
不要乱刷呀,型号一样屏不一样的,刷错了坏屏的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这么一台,这是第二次返修了,原来也是用这个程序刷的,没返修过。先换个芯片试下吧,再说一下,这台的故障是通电不开机,前面的灯不亮。
迅维321
灯不亮,刷也没用。还是先修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