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载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2-09-23):
带载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风扇转的时候 有输出电压  不转的时候一点电压都没有  这种情况通常是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后级电路有短路吧

网友B:
是不是风扇短路了

网友:
说的具体一些,是台板吗?如果是把12Vcpu供电线,拔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扇短路了

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路有短路吧

怎么查后及电路?

网友:
可能后级电路短路起保护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电压或电流保护了,

网友:
测整流管,电容,3.3V稳压

网友:
我也觉得是保护了

网友:
同意楼上。我这菜鸟也觉得应该后面有短路。

网友:
风扇转的时候抓紧测一下各路电压  哪路不正常重点查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