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不复位

楼主(2012-09-23):
开机,插上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测试电压发现内存电压偏低1.5V,按常理说二代内存应该是1.8V才对,测CPU.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忘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没有正常工作,内存电压是没有1.8V的,CPU供电搞好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发帖前先看看论坛的经验贴。这种大多数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维修内存供电吧。。。好了再说。。。。

Yy.
大哥,这板子内存供电1.5V是正常的,要CPU供电正常后,内存供电才出1.8V的

网友:
换供电管。。。。。

网友:
有的板子,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压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