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CPU温度虚高的问题

楼主(2012-09-23):
最近碰到不少的AM2的主板(各种品牌都有),CPU普遍是AMD 4000以上到AMD 5200的双核CPU,开机温度就高,有时甚至达到80 90度,但是实际没有那么高,用手摸一点都不热。温度虚高造成开机就关机,使用过程中也关机的现象,换主板后基本都解决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都是怎么解决的?大家一起探讨探讨。期待。。。。

网友:
换主板后解决
???
应该是换CPU后解决的吧?这种现象基本都是内部导热膏干了

网友:
这CPU都是通病。。死机。关机。花屏 卡频。等现象。。。。主板造成CPU温度太高。。一般解决不了吧。。看论坛有的温控是。IO控制的。。换IO就好了。。。。但是图纸少。一般人是不修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真正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好的呢,一会按楼上说的试试,还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找个解决cpu温度高的bios刷下,,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