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2-09-23):
手里有个主板,盈通G41V V1.1,开机测量,CPU供电0V,电源管理芯片是ISL 6566,供电场效应管G极0V,更换过ISL6566,还是一样。场效应管G极的供电是不是ISL6566提供的呀。如果是应该是哪个脚呀,ISL6566周边电路,暂时还没有测出什么问题。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按时序查的吗??如果是。建议你跑一下6566EN的线路

网友:
先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三大条件

网友:
按时序查
内存供电 → 总线供电 →  桥供电 → CPU供电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ISL 6566
的PDF下载一个看看  。按时序修。。

网友:
手上有 好几张  这样 的板子 、    期待  结果。

网友:
没有cpu供电,不是芯片的问题就是mos管的问题。。。。不行,一起换,,,

网友:
怀疑你没焊好,或芯片还是坏的,重焊一个看看

网友:
查了一下,IS6566 EN脚没有电压,我跑了一下线路,主板上缺少了两个小电阻,不知是原来就没有的,还是后掉的。(一个小电阻是一头接到EN脚,一头接地,这个电阻没了,不知道应该有没有。另一个电阻是一头接EN脚别一头接ISL6566的PG脚)。请问高手,这两个电阻应该有没有。应该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收下你的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查下他的供电,en  vid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坏,如果不正常,看哪个不正常,顺着他的电路跑下

网友:
芯片要工作,要先有VCC EN VID信号,都有了如果还没电压换芯片,换芯片还不好查反馈

网友:
谁有盈通G41V的电路图呀,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这部分的电路图就可以呀。

网友:
如果将ISL 37脚ENLL脚连接的681电阻摘掉,通电测试CPU供电有了,1.1v,正常,如果将681电阻装上37脚电压也没有了,CPU供电也没有了,681电阻另一端与CPU VTT参考电压相连,到这里不知该从哪下手了,测681电阻后端对地阻值为82欧,681电阻后端跟两个510排阻相连,排阻别一端连到CPU座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查哪里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看后摸   有什么芯片发烫的话就换一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