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无待机 求助

楼主(2012-09-23):
客户拿来的机子 不明原因就开不了。查看电源没待机电流。拆机量了下F7有19V......Q48 d极没有。。G极18V....看了下别人写的经验。Q48要导通G极必须低电平。。接着测Q5 和Q22 也都为低电平。。Q5 discharge是低电平没错 可Q22 -pwrshutdown要高电平才对。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又是TB62514 的46脚出来的。。。。接着我又量了下TB的电压。。61脚3.3V, 59脚19V ,58脚1.14V,57脚7.5V  16脚0V .3脚0V   还有36和34都没电压。。。。58脚也不对啊 看别人说58脚如果电压高于0.5TB就会保护 不出-pwrshutdown这个信号。。

第一次发这种帖子 语言描述不行 请见谅。。。。。
知道的大大也麻烦说下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9-24 12:34):
已经修好了 是RT11 坏了

网友A:
58脚是电压不对,查温控电路,重点查相串联的热敏电阻及其相关线路。温控正常后才会出3,3V的pwrshutdown,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下这些RT电阻,我昨天修道个R51就是这些电阻中其中有一个短线,你说58脚1.几V那肯定是温控电路异常

网友:
谢谢你啊 兄弟。。已经修好了 。确实是温这些电阻其中一个挂了。RT11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脚是电压不对,查温控电路,重点查相串联的热敏电阻及其相关线路。温控正常后才会出3,3V的pwrshutdown,
...

谢谢你啊 兄弟。。已经修好了 。确实是温这些电阻其中一个挂了。RT11坏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B:
RT11  在什么地方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11  在什么地方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用点位图看 光看板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