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喇叭无声,外接有声音。

楼主(2012-09-23):
thinkpad E40 喇叭无声,外接有声音。拆掉音频接口后。声音正常。音频接口很特殊。麦克,耳机一体的。哪里能买到?

网友:
淘宝上有吧,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只能买废板过来换

网友:
卖料板拆啊。

网友:
从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
那是耳机接口短接了,不插耳机的时候应该是分开的,插上耳机短接屏蔽内置喇叭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2013-05-12):
我遇到一个E420s刚进系统有声音一会没声音外接有声音耳机麦克一体的又遇到过的吗?

网友(2013-12-25):
我的两个都没呢

网友(2015-12-12):
alc269 两种不同的封装,可以互换吗

网友:
我看了图纸差不多

网友:
我的三星的机器,换了芯片,周围的也处理了,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
供电什么的都是一样的,两片板子对比,真是头大,修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