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开机有开机声音黑屏,求解

楼主(2012-09-23):
接了一台苹果A1278,板号K90I,开机有开机声音,黑屏,关了再开还是黑屏,HM65芯片组,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求高手给个思路! apple A1278 k90i 图纸

网友:
机器有无摔过,看屏线部分,屏供电,屏幕

网友:
1.下面那个是内存插槽吗,清洗下内存。
2.插显卡周围有无掉件
3.做显卡

网友:
咨询客户怎么坏的。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在确定显卡、屏、屏线无问题前提下,等高手来

网友:
坑爹的板,太小了,维修很难

网友:
检查屏线接头 那个插头座 很小的那个

网友:
这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上次见有人修过像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结果怎样,,

网友:
屏供电有没?

网友:
我手上刚换下一料板

网友: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