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台安川伺服SGDA-01AP.

楼主(2012-09-23):
得到一台安川伺服SGDA-01AP。东西到手后,不急着上电,先拆开检查一下。发现小了一块芯片。所以,没有上电是对的。(今后大家在维修时,应该先问清楚客户是什么原因。除非是当着客户的面验机子,否则尽量不要先着急加电(如进水就不要加电了),这应该做为维修的一个规则来注意)。

先不管它,目视它看有什么故障。经检查,模块阻值基本正常,只是三相输出有一路铜铂电路烧断了,用铜线加固连接,维修告一段落。(因缺芯片,没法试)。

说是修,由于这台伺服缺件,也就没有最后开机 。

如果大家谁手上有这个型号的机器,请告知一下缺的那个芯片的型号,不胜感激。

下面是拆机图。

网友:
看型号 联系厂家。。他卖的他肯定能修

网友:
联系厂家 厂家维修贵得死人,还不如换个旧的

网友:
看上去芯片肯定是带程序的 这个你只有找同样型号的板子拆了看下。程序的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安川的伺服是防三菱的,修起来很罗嗦。还有内部参数等。

网友:
不是每个IC座都要插着芯片的,你可以检查下座子有灰没,借此判断芯片是不是刚被取掉,另外缺芯片开机是不会烧东西的,一般是不工作,个人意见

网友A:
铜箔烧断说明有严重的短路,在未查明原因前最好别把它连接起来去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箔烧断说明有严重的短路,在未查明原因前最好别把它连接起来去加电

由于目前缺一芯片,还没加电。铜箔烧断不能有电机过流的可能。已经测试了,模块静态正常。

网友(2012-11-05):
找厂家吧,

网友:
不用修了,那个IC带程序,

网友:
看淘宝上有人买这样的板没,问问他那上面有芯片没,没有就修,有就放弃

网友:
用灯泡限流法通电试机,好与不好都不会烧件的,那个芯片不一定非得安装才能运行的,试了才知道

网友:
先问下客户是否在别处维修过或有人拆过件,上淘宝找个卖二手板子的,让他发个图片看看是否有芯片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报废的,拍了图上来你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