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台进不了系统的主机

楼主(2012-09-23):
客户拿来一主机,问题表现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进不了系统!
维修思路:开机,测试,果然进不了系统,卡在未出现XP进度条之前。于是进BIOS看,有硬盘。
一,准备拿PE进去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可是用U盘居然启动不了。。。失败
二,接光驱(本主机无光驱的。唉!)引导PE,可是依然出现不了欢迎界面,不断重启!失败
三,换硬盘数据线,继续用U盘启动进PE,果然有欢迎界面出现了,可是。。。出现欢迎界面后,依然进不了PE。这。。。又失败!
四,拆硬盘,放到其他机器里做从盘。果然成功了,160G硬盘,分了4个区,DEF均可以打开,唯有C打不开。先格一下在说吧,格完后,做主盘,装了一下系统,OK,很顺利!于是拆下,放回原主机中,结果一试,有XP进度条出现了。。。开心啊,不过,突然蓝屏。。(这个意料之中,应该是驱动不支持)。。于是换U盘启动。。。可是。。。这会儿用U盘也启动不了了。。。到这里, 我真要晕死了!!   换U口继续试。。还是不行。。难道是U盘坏了?

五,换另一个U盘启动。。。。OK,成功了。。。装完系统,收工!收了客户40元!

总结一下,谈不上什么经验,但是感觉有时候备足工具,还是挺有必要的!像U盘,我都是准备3个,就是以防万一。。

如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哦!

不错
还是经验不足啊
不错,想的比较周到
浪费时间,我一般都是备两个ing盘以攒口一并口,都是带maxdos的,直接杀过自己硬盘测试就可以看懂什么的问题,你的封装洗头膏难道没有max工具箱么,会用u盘,难道不知道原理么

网友:
深有体会啊!!!!之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
呵呵,不管怎样,收到钱就是好样的,虽然过程曲折了一点,大财不挡,小财不放

网友:
你需要一 光驱 光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后也是搞了很久才搞定.

网友:
这种经常发生,应该算是小问题了
建议遇到这种情况,用U盘启动(最好用金士顿的U盘,主板兼容性好),用DISKGEN重新格式化C盘,再重写下mbr,重启再进入pe,就可以装系统了。如果PE滚动条位置不动,还是进不去,那就是硬盘坏,有坏道了
如果读取PE过程中,提示某个文件不能装载,或者直接蓝屏,那就是内存坏。

网友:
不会吧。装个系统要收4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差不多了 我们店里 20 上门 30.不过楼主这么费劲,多收个 10~20 正常

网友:
这都是小毛病了 发生过很多次了 我碰到过的。。 一种是硬盘坏道 一种是内存错误  最后是因为主分区的损坏主要是MBR。。所以进不去PE。。 但是现在有的PE中带了 超级兼容模式通常能进去 进去后看我的电脑 C盘后面什么也没有 DEF什么的正常。。 重新分区就 正常了  要是实在进不去 就用DOS下的分区 分完后建立新的MBR就OK了~ 最后楼主好黑啊 我这做台式机系统才20

网友(点评):
20块简直不能做,真正要给客户做好一个系统不容易,当然如果只是ghost装好就走人那20没问题。

网友:
40元很合理!其实这只是系统费用,再加上检修费的话,!!嗯!

网友:
很不错啊,还是蛮有经验的。

网友:
反应很灵敏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以在别的机子上把系统钩在硬盘里不装,然后拿到本机上装就不存在驱动不对的情况了!

同意楼主,其实这是最简单,最节约时间的方法。
本来就那样啊,勾了系统就换到你要修的那台上,插上电源就OK了啊,自动装驱动。
是的,当时没想到。只顾聊天,以为可以兼容。哈哈,主要是自己懒了!

网友:
学习了,有时U盘是进不了,用光盘可以,

网友:
换了硬盘线后 上光驱直接就搞了  自己用 过的盘 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吧

网友:
呵呵 你们做系统能收20吗 现在 系统基本客户都自己搞定

网友:
客人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到你那不管是一个系统或许一个电池,都要抬高点价钱,不然怎么赚钱?你赚少了别人钱,不一定是最好的,客户往往有很多相反的顾虑,客户也不会多谢你!

网友:
40一点也不多。我们这要是这样麻烦。开80也行。

网友:
收少了,客户未必感谢你,认为是小问题,你又搞得那么久,觉得你技术不好,搞久的.所以要适当提高点.你们认为呢?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好哈!

网友:
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
刚刚开始学装系统经常这样。。。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一台,光盘和U盘都试了,就是进不去,内存、硬盘都是好的,可能是主板的事。

网友:
呵呵,那要准备几个pe,我就一个

网友:
这种事情,现在也都见怪不怪了……

网友:
我也有张主板就是这样,祼机都进不了PE系统,差不多进入界面卡死,好晕啊,

网友:
说不上学习了。
但给了我一个经验了。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装系统,一般都是30起步,不会底于30元的,加上换了一根SATA线。加上前前后后折腾了近2个小时。收40,算是厚道了!

网友:
以后多用几个PE

网友:
有的机子做系统确实挺麻烦的,搞得你头大,要多试几种方法才行。

网友:
有谁会示波器维修笔记本。

网友:
谁会用示波器修主板啊

网友:
.楼主说得是 工具一点要多啊

网友:
说实话,现在装系统基本上人人都会了。但如果客户拿你这里来就说明是他本人解决不了的,收个40元完全在理。我认为应该50打底

网友:
我都是5-7个U盘

网友:
呵呵。。。飘过。。面无表情。。。

网友:
成功是留给做好机会的人。。。

网友:
HE呵呵  就是ia,   系统 有的时候最折腾人

网友:
我们这里每个人两个U盘  用U盘不行就用光驱 有时不想换就直接拆盘放其它机器上装,笔记本的就经常有台式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