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看这个是不是屏问题

楼主(2012-09-23):
AOC 912Sw  上图。

该机子原先问题是三基色贴片电阻三个全部烧了,换完后阻值正常,测机时发现就这样了,还是缺色吗?        手头没测屏的工具!!!

网友:
那几个好像不要也可以吧?

网友:
不好说,还是用其它板试一下好,,

网友:
苍白一般是屏的问题,你这个发绿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你再仔细测量一下RGB的电阻,我昨天也是一个电阻没换好(太小了),开机发红!!!

网友:
我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屏显没擦好吧

网友:
最好搞个测屏工具。屏。驱动板,数据线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还是在检查一下那几个电阻~~~~~~~~~~·

网友:
还是检查下驱动板 VGA线 接口这些吧....

网友:
最好顺着烧的电阻跑一下线路到主芯片为止,看看有没有其他坏件,正常的话,可能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板有问题,测下 RGB 对地看是不是75欧左右

网友:
驱动板程序问题,没有原装程序,更换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VGA线的问题,换一个好一点的

网友:
应该还是三基色的问题,或是程序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屏程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数据线的问题吧

网友:
再看看那几个元器件,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板问题,今天有个差不多的问题,换了屏线都没好最后用板点屏OK

网友:
这个不能看出来的 只能代换板测试 用事实说话 看出来只能是扔硬币一样的结果

网友:
三基色却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