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修板之:安全模式正常,正常模式过滚动条后黑屏。故障比较经典

楼主(2012-09-23):
机型:DELL INSPIRON 1520
板号:广达FM5独显
故障:可正常进入安全模式正常操作,正常模式过滚动条后黑屏。故障比较典型。
处理方法:
1、重装系统,GHOST,清装,WIN7 XP均无效
2、第一反应显卡问题,拆机查看显卡为G84-600-A2,不是通病显卡,没有直接上BGA,用风枪吹了下,故障一样。
3、换内存,换硬盘,清CMOS,故障一样。
4、操起示波器,直接量CPU供电,故障点浮出水面,三相CPU供电,有一相没有波形。
有人会问怎么会去量CPU供电??经验加直觉,以前曾修到过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器,也是CPU供电没了一组。

维修过程:
CPU供电原理图

为了能看完整个结构,所以截大点图,左边大IC是PWM IC ,右边一个小IC是驱动IC,分别驱别三对MOS管输出三相CPU供电。

开机正常显示,电流1.4几,

系统正常启动,过滚动条后黑屏,电流变为0.7几,

CPU供电波形:
正常两组:
电感上的波形

MOS下管G极波形,为什么量下管????因为在板子上面,量起来方便。

不正常的一组,电感、下管G极都一样的:

驱动IC原理如下,从主PWM IC输出的方波信号从小IC2脚输入,IC将方波信号分解为上下管驱动波形,从而驱动MOS管输出电压。

量小IC2脚已经有波形了,但没有输出给MOS管,很显然是驱动IC坏了,订了个IC,今天到货,换上,开机正常进系统。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A:
能进安全模式,不能进系统的,一部分是有大电容的,反正是CPU供电不足,还有显卡的,还有声卡 网卡 PC卡不良的,进安全模式就直接把这些外设禁用了所以可进

能坏的都被你说完了

网友:
确实很经典,又有收获。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一般这种情况我都认为是显卡了

网友:
这种的话我一般干显卡

网友(点评):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一样的,报价也是按显卡故障报的。

网友:
不细心的人,还真查不出来。

网友:
又长点经常

网友:
经典故障.又学习了.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我没搞定.

网友:
要是CPU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的时候  两路应该也正常的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搜论坛有人碰到过这机器,也是一样问题,换个低端CPU可以正常使用,后来我也试了,确实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进安全模式,不能进系统的,一部分是有大电容的,反正是CPU供电不足,还有显卡的,还有声卡 网卡 PC卡不良 ...

非常喜欢你的评价, 想问下,一部分是有大电容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东芝大电容,你懂的,可惜我这台没这个

网友:
这个故障点确实不好找,长见识了!

网友:
修电脑就是要细心,想不到搞什么的时候就是要从供电、时钟、复位开始一步一步的检查。。。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修过很多本来支持的cpu变成不支持的都是cpu核心的问题。。。前几天修过一个天逸的一开始跑马就断电的也是cpu核心有毛病。。。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领教

网友:
累死也想不到是CPU供电的问题所致!呵呵,多谢楼主了!

网友:
修板子还是需要经验啊

网友:
确实是经典故障,还是波波管用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精湛啊。

网友:
故障比较经典 亮了我就不会再册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喜欢你的评价, 想问下,一部分是有大电容的,是什么意思啊?

哦,呵呵呵。。这样子的啊,谢谢了。。又让我学习了。。

网友:
要是叫我修。估计这个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问题 没有示波器 不知道如何查啊

网友:
10月份准备去迅维呢!很期待呀!郭姐姐很漂亮吧!

网友:
羡慕波波修机,还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哇真厉害!   不过我不喜欢你这种讲法!好多的原里你没讲出来! 一代而过!   这个让新手看 很费劲的

网友:
不错的案例。收获也不小啊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是有好些是一带而过,因为我也讲不清楚
供电电路原理也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只是说了个框架.
至于为什么少了一组供电能开机不能进系统,是由于进系统时功耗加大,供电不足吧,只是一种猜测,因为没有精力深研,也没有量黑屏瞬间是否有电压波动.所以只是一种猜测.
为什么黑屏时电流会变小?或许是因为CPU不能工作,所以电流下降吧.也是一种猜测.

发这一贴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同行,这种现象除了显卡外,还有这种坏的可能.谢谢你的回复

确实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是有好些是一带而过,因为我也讲不清楚
供电电路原理也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只是说了 ...

恩  我很认可你这种为同行分享的态度!  呵呵 !   还是要感谢你 分享给大家的经验!!

网友:
长见识,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修这种故障如果没有经验和示波器,真不好判断

网友:
没有示波器能查出来吗

网友(点评):
其实查MOS管G极电压还是能查出来,不过没这么方便直观,也不一定能想到去查

网友:
请问楼主 故障IC控制的上下MOS管G极用万用表能否测出电压来?看波波应该很低吧

网友(点评):
没用表量,应该是接近没电压的.

网友:
我上次弄了一个和楼主的差不多的问题!先做了桥 显卡 都不行!!!最终硬盘有坏道!!!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
支持楼主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以前有修过这样的,是修台式机主板的

网友:
的确是一个经典的故障,CPU这块电路工作不正常会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修这种故障的机器要的是经验,

网友:
三相供电,一相不正常原来也能开机,谢谢分享

网友:
牛,加高啊,一般这种故障本人有点束手无策啊

网友:
三路供电能不能改成两路的呢?把反馈做好 是不是可行?

网友(点评):
呵呵呵,实验过,把上下管G极飞线到别的驱动IC,现象一样.我看了下似乎没有什么是小IC反馈的,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