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A780G挡2E

楼主(2012-09-23):
一块板没复位,测供电正常,测时钟没波形,有EN,VCC,换晶振,谐振电容后还是一样,换RTM880N,好了,上电复位正常,上U上内存,跑完N个码后,跑2A。2E,挡在2E嗽叭一直叫,查那里,没个思路,接显卡正常跑码显示,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清bios,不行刷bios.

网友:
梅捷的主板不插显卡跑这码

网友:
你不是说了换显卡正常  你想问什么呢

网友A:
档2E 是显卡没有过! 你看看PCI-E X16 有没有弯针、电压 复位都正常不! 在测测PCI-E X16 到桥 电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2E 是显卡没有过! 你看看PCI-E X16 有没有弯针、电压 复位都正常不! 在测测PCI-E X16 到桥 电阻止!

注意看贴,接显卡正常开机跑码显示,用集显档2E

网友:
北桥虚汗,BIOS坏。北桥周边掉件。一般跑2E是显卡没检测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