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ED液晶EX1920W亮度很低 刷出来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09-23):
三星LED液晶EX1920W,客户送来亮度很低 只有平时使用的一半   进菜单里面调节亮度到100还是一样 现在刷出来这样的问题??
这个驱动板型号是25X20AVING
我在刷25X20AVING 这个芯片的时候 为什么效验和查空会报错 但是我选择器件没有错啊 可以读取 也可以擦除 也可以编程写入

但是就是用不了 这个芯片是三星的驱动板上面的25X20AVNIG
现在重新写入这个自己在烧录之前备份的BIN都不可以开机了
请有这个重新或者是有这个显示器的兄弟们江湖救急帮我传一份 谢谢
重新是下载的这个帖子里面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3673-1-1.html

各位看那个图 估计IC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可以读取 可以擦除 可以刷入
就是不能查空和效验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500P刷的  有些芯片被加密了 有个解密的  擦出再校验空就行了

网友:
回复兄弟  我的是500P  我点击最下面的那个UNP解密了的 一样的 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暗屏啊  查高压 和灯管     刷不进去 可能是BIOS 损坏

网友:
换个IC试试吧{:soso__11544133522238493466_1:}

网友:
程序没刷对吗?再试试其他的

网友:
是不是烧写器不对做成的。。。

网友:
没刷错的话 就换个IC吧

网友:
有可能是烧录器BUG哦 我的烧录器烧录SST的就是不行

网友:
新买了IC  刷了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这台也是回收了  我想以后总有修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关键是不是修好了 而是个重要的经验了

网友:
希尔特的编程器,有时候芯片对了,后缀名也要选对,查空校验这两项才能通过,要不然就自己写入后再读取下,看开头和结尾对不对.

有时编程器转接座不良也出这种问题

网友(2012-10-23):
有可能是IC型号选错了

网友:
只是亮度低吗,如果显示器其他都正常,只是亮度低,难搞的话改下电路,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