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一闪一亮

楼主(2012-09-23):
最初的故障是不通电,估计是雷打过的,电源板上的电容爆了,贴片电容烧没了,保险电阻开路了,全部更换之后。可以通电了。接着就是以下问题:

插上电之后就一亮一灭(频率是每1秒就闪灭2次左右,闪灭得很快),不停的反复,无法通过按键关电源。
最后试了下,只要不插灯管(两灯管)就不闪,通电正常,可以通过按键关电源开电源。都没问题。
一插上灯管,就自动通电一亮一灭,随便接哪根灯管都是一样。
还望大家帮忙。

电容都换光了. 单独的高压条,也整个换了. 电源和驱动一体板实在找不到,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来修了.
目前的情况: 直接从供电入口飞跟12V给高压板,就没得问题,用得挺好.不知道哪部分出了问题,另外,新手想问下,直接飞12V给高压板,可不可以长期使用?是不是这们就代表去保护了?

网友:
一闪一灭 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重点在那供电和高压板上面

网友:
你去去保护试试

网友:
还是 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 你修下反馈电路

网友:
本人新手,麻烦问下反馈电路怎么查啊?所有的电容我都换了.几个电感三极管我都查了,没查出毛病.高压板整块我都换了.不接灯管还好,一接上灯管就狂闪.只接一个灯管的话,闪得慢些.

网友:
还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哎.我刚才直接拉了根12V给高压板,其它照旧,这样就可以了,看来电源这部分真有问题,得好好找找原因了.谢谢各位.
另外,我问下各位大大,直接拉12V给高压的话,常期使用会不会有问题啊?是不是直接接12V给高压就代表了去保护?本人新手,不懂.谢谢指教

网友:
这是常用芯片去保护的文件 你看看吧 希望对你有用哦

网友:
LZ。比较幸运,以我们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你之前应该先测下灯管漏电不?

网友:
楼主怎么都没量一下电压,当出现闪的时候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觉得还是电源负载不行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不规则闪屏的!!打开量电感5V.12V正常,想着先改个高压板试试,准备在电感后面接个12V的电压的,用烙铁戳了一下电感的脚,,既然发现被腐蚀的很厉害,!外表看不明显!除掉锈迹,加焊!!接电,,显示正常不闪了!!,,不知道和你的情况有没有相同之处!!

网友:
很明显,楼主说是被雷击所至,肯定是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导致插灯管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闪的时候看看12V  5V电压稳不稳   还有就是你换开关管没有  如果换了的   一定要换开关管旁边的0.2欧的那个电阻   最后查查反馈电路   换一下光耦和431    有些原件坏了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13楼说的有理。

网友:
测了半天,发现12V波动好大啊.一闪一亮的,测得F1保险两端电压不一样,一端12V,一端狂波动...唉.直接换根导线连着,现在不闪了..终于看到图像了....悔啊,当初这个F1保险被打得看不见了.我在显卡上找的那种保险,结果就成这样子了,悔死了.现在测机中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一会儿就去料板上取下0欧姆的保险电阻,不知道能不能焊在F1的位置? 保险电阻与保险通用么....唉,新手啊,真纠结.

网友A:
另外,还有问题想问大家.
之前闪的时候,我测得有一个106的贴看电阻没阻值.焊下来测断路.找半天没找以合适的.就找到一个105焊上去,不知道这样影不影响使用哦? 一个是10M的,一个是1M的.我用1M的换上,现在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问题想问大家.
之前闪的时候,我测得有一个106的贴看电阻没阻值.焊下来测断路.找半天没找以合适的 ...

什么地方 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