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1631 有供电,无开启信号输出。

楼主(2012-09-23):
测1631 19脚 24脚有5V电压,16脚,27脚无电压  1631换过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另外IBM发出来的PG信号在IBM为 3。3V 到了1631为0。9V  中间过了一个10K的电阻。这正常不。
1631的基准供电和主供电都正常。
求教:是换个1631试一下呢还是。。。。。。。。。。。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吧,不行的话看看其他的信号。

网友:
SHDN电压是零点几?

网友:
先看28脚有没有3.3V

网友:
28脚不飞线为0.9V 我飞线了后有有3.3V